三轴云台控制板,选购!求指点

楼主(2014-05-26):
以下是x宝能看到的三轴云台版,新手想diy一个三轴,成品着实太贵了,但不知道选哪个板子比较好。请老鸟们指点指点

alexmos

alexmos

bgc三轴一体

bgc三轴一体

bgc3.12

bgc3.12

网友A:
正版稳定。可升级

网友:
祝你早日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版稳定。可升级

我想知道哪个比较好?

网友:
LZ头像好给力!!!不给解的,大浦洞伺候

网友:
我现在用第三张图的。  云台通电板子太热了。  不太给力。 就怕哪天热大了冒烟

楼主:
第一第二的板子不知道有谁用过?

网友B:
第一个我正在用,确切地说正在安装调试

网友:
正版32位Alexmos,8位的就不要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我正在用,确切地说正在安装调试

感觉怎么样

网友C:
买一APM飞控,就集成了云台控制功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买一APM飞控,就集成了云台控制功能了

那是舵机。不是无刷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舵机。不是无刷

没有增稳功能?

网友:
买正版的,其他都差不多,正版可以升级官网固件

网友:
这三种我都用过,第一种正版能升级,工艺最差,功率最小,带单反有些勉强;第二种和第三种都是破解的2.2版,再高的版本不能用了,不过一般应用也够了。第二种最利索,但是没有USB口,调参要用串口,稍微麻烦;第三种性价比最好。

网友:
我这里有几款三轴控制板,qq 312250496或者旺旺aiyinyin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