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tg论客厅8字的难点

楼主(2014-05-26):
配置:4mm减速组,30毫安电池,换了个粗大的机身,起飞5.7克
先解释一下图片1、2
电池位置不同,导致重心不同,客厅飞8字,需要抬头飞,电池靠后,试飞结果,转弯半径小于0.8米,左转弯几乎是原地转弯。
在室外飞,有微风,必须压机头飞,电池靠前,试飞结果,转弯半径大于1.5米。室外没难度。

下面是客厅难度:
抬头飞,左转弯没问题,右转弯就掉高度,右转弯半径比左转弯大,所以一边掉高度一边撞墙了。
如果才能调整好右转弯呢?目前只有风儿知道,风儿的客厅8字已经很成熟。

希望大家踊跃讨论……

网友A:
没控怎么玩?自由飞?还不如做个纸飞机比这更好。

网友:
这个形状很牛叉撒!还不如做纸飞机

网友:
顶楼主。
NX的飞机。

网友B:
LZ的尾翼是假的。。。另外加了一个塑料泡泡片

网友C:
我也遇到tg大神一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tg大神一样的问题。

这个问题风儿会回答,等着……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控怎么玩?自由飞?还不如做个纸飞机比这更好。

这个可以用手机重力感应控制飞的哦!
多看俺以前的帖,呵呵!915接收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尾翼是假的。。。另外加了一个塑料泡泡片

尾翼用的双面胶,大小可以自由换,用来测试转弯效果

网友:
TG好手艺,偶室内还没作过,帮顶一下。

网友D:
用增加上反和减小舵量估计可以解决一点左右转不均匀的问题

网友D:
17克400翼展。3x4平米客厅飞8字

楼主:
原来鱼老师还有黑丝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7克400翼展。3x4平米客厅飞8字

鱼老师的黑丝能一直打着舵连续转圈吗?先试试左转,再试试右转。看视频中的左转感觉是打舵放舵打舵放舵的动作。只是好奇,并非拍砖,鱼老师别误会啊!

楼主:
最后上点改版图,改了起落架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鱼老师的黑丝能一直打着舵连续转圈吗?先试试左转,再试试右转。看视频中的左转感觉是打舵放舵打舵放舵的 ...

可以的。我这样是为了调整位置飞8字,左转变成右转飞机需要在最佳位置转向。接收机是dsm的集成直线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我这样是为了调整位置飞8字,左转变成右转飞机需要在最佳位置转向。接收机是dsm的集成直线舵机的 ...

俺飞了半天,还是没找到8字的最佳时机

楼主:
已客厅8字
双发4mm直驱,915接收,5.6克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