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的对码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4-05-2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FM控与NRF24L01模块如何对频?FM是几十M的晶振控,和NRF24L01的2.4G模块工作频率相差太多,再说FM控也无须对频啊。

网友:
找到PPM输出接dsm2高频头就可以用dsm2之类接收机。如果嫌混控不够可以用AVR mega8单片机做个DIY控主板。NRF24L01模块目前不好用。

网友A:
一个个频段扫过去,得到反馈就是对上了

网友B:
2.4G遥控通常是跳频的,为了防止同频干扰每个发射机的跳频列表肯定是不同的。
每个发射机一般也有一个唯一ID,对码就是让接收机和发射机同步跳频列表和ID,也有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信息,这样接收机才能和发射机对应起来。

要diy控问题比你想得要复杂些,不是随便哪一个2.4g射频芯片就可以和其他接收机通讯的,2.4G的底层调制编码格式和协议都不通用,必须相同的芯片才能通讯,好吧,devo和dsm2用的芯片型号是cyrf6963,有现成的模块自己搜吧。
剩下的就只需要只要devo和dsm2的通讯机制和协议,好吧,再送你一程,devo不是能刷开源的固件吗,找到他的源代码,里面有devo和dsm2的代码,看明白了移植或自己写一个。

网友:
楼上的厉害,电子达人,学习学习了

网友:
跳频一般是几毫秒或几十毫秒,第一次同步需要有难度,每次跳频都会同步跳频时间,所以这个时间对晶振没什么挑战。
跳频算法是核心,这个可以找专业的资料研究。

网友:
关注。

楼主,我们一起研究哈。

网友C:
在网上搜了一下,有了一点儿思路,不知是否有参考价值:

1 发射器Bind时,使用一个指定的频率或多个指定的频率依次尝试与接收器通讯。频率由 RF_CH 寄存器确定。
2 如果通讯成功,接收器记录下发射器的地址 setRADDR 到新地址。
3 开始尝试找一个干净的频率,用 configRegister 来改变 RF_CH。
4 找到合适的频率后,记录到 EEPROM;configRegister 改变 EN_AA、EN_RXADDR、SETUP_RETR,对频完成,开始收发遥控数据。
5 发射器,等到 isSending 为假时,setTADDR,再 Send.
6 接收器,使用中断,先 detachInterrupt、再 sei 以免影响用于 PWM 输出的定时器中断, 如果 dataReady 为真则 getData,清空缓冲区 rxFifoEmpty, 调用协议处理子函数, 最后 attachInterrupt。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网上搜了一下,有了一点儿思路,不知是否有参考价值:

1 发射器Bind时,使用一个指定的频率或多个指定 ...

可行~~~~~~

网友:
学习了 ,明白点大概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个频段扫过去,得到反馈就是对上了

这样的话,接收机也是能够发射信号给遥控器的吗?
愿闻其详 赐教

网友(2014-06-26):
引用 网友B:
2.4G遥控通常是跳频的,为了防止同频干扰每个发射机的跳频列表肯定是不同的。
每个发射机一般也有一个唯一 ...

网友(2014-09-12):
类似于: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              或者:黄河黄河,我是长江,相互对应了就对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