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977机子有点小抖动,飞不起来

楼主(2014-05-26):
飞机炸断一个翅膀,换了一个翅膀和齿轮还是飞不起来
,机子有点小抖动

网友A:
977有翅膀?是大桨吧,大齿按紧了没有

网友B:
要你换新了

网友C:
估计横轴歪了,我今天就是这样………

网友D:
应该是大齿松额,按紧就可以,我之前也遇到过

网友E:
看看旋翼夹有没有装反

网友F:
大齿轮不能有间隙,大桨要换一套,不要图省事只换一片,应该没有大问题的

网友G:
大齿松了,往上按紧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