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14-05-26):
突然就这样了,怎么解决啊?咋弄的呢?

网友A:
摩擦发热?软轴散了?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摩擦发热?软轴散了?换一个

我看着也是摩擦的,换新的就能解决了?

网友B:
标准的烂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失油了

需要加什么油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的烂尾了。

需要换吗?就换轴就行了吧?

网友B:
轴套穿孔了就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套穿孔了就要换。

额,那个热熔胶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弄掉吗?

网友B:
要是需要换管,就要大拆大建了。用刀慢慢割吧。

网友D:
我的比你烧的严重多了·

稍微加点油 别加多

检查下出轴角度·

环氧用烙铁慢慢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需要换管,就要大拆大建了。用刀慢慢割吧。

我在想有没有什么可以把热熔胶快速溶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比你烧的严重多了·

稍微加点油 别加多

好像就是中速提高速拉的太猛了后就有异响,跑回来一看冒烟了,当时心都凉了

网友:
过热了,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