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明天再删,图传200MW,无遮挡的话,大概距离有多少

楼主(2014-05-26):
版主明天再删,图传200MW,无遮挡的话,大概距离有多少

网友:
通常大概200米

网友A:
你要多少?影响距离的因素有很多,除了发射功率还有接收灵敏度、天线增益,图传如果和控是“绑”在一起的,控信号也会对图传接收造成一定的影响从而影响到图传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多少?影响距离的因素有很多,除了发射功率还有接收灵敏度、天线增益,图传如果和控是“绑”在一起的, ...

一公里最少吧

网友:
估计不超过1KM吧,而且总要有点余量。

网友:
开阔地上五百就花了屏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