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刚买到手的三块911接收板上都没有那根白色的线,影响使用吗

楼主(2014-05-26):
如题

网友:
是接收天线吗?

网友:
没说明白啊,也没图

网友A:
我知道了,是那个白色的接受线吧?随便找一根线焊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天线没有不行.

楼主:
谢谢!天线自己找线焊上就可以吧  如果天线焊的长点  接收距离也会变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了,是那个白色的接受线吧?随便找一根线焊上去就可以了。

恩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天线自己找线焊上就可以吧  如果天线焊的长点  接收距离也会变长吗

天线长度是根据波长计算出来的, 不能随便加减长度. 不会计算的话就取31m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长度是根据波长计算出来的, 不能随便加减长度. 不会计算的话就取31mm吧.

哦  非常感谢

楼主:
昨天测试了一下,三个接收板都很好用,就是接收距离短,今天晚上自己焊根线就应该没问题了,而且我和以前买的911整机那块板对比了一下,除了没有那根接收天线,别的都一样,卖家说原厂出的板子都是不带线的,接收线应该是伟力厂家自己焊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测试了一下,三个接收板都很好用,就是接收距离短,今天晚上自己焊根线就应该没问题了,而且我和以前 ...

要这么多干嘛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