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卖的这个450的伞齿要怎么安装和拆卸?

楼主(2014-05-26):
淘宝上有这样的伞齿卖,但是不知道要怎么安装?就是附图中左边的那个小伞齿。貌似很难拿下来啊。我试了暴力拿下,但拿下来之后齿也坏了。

网友A:
亲,这个是前齿,不是后齿

网友B:
动脑吧。目前已经换了5对了 前几天每天扫一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动脑吧。目前已经换了5对了 前几天每天扫一对

每天扫一对的成本有点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这个是前齿,不是后齿

他说的是拿下来之后,齿也坏了

楼主:
是啊,纯小白,不知道怎么拆。问卖家居然也不知道

网友C:
飞越38元 拔齿器伺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纯小白,不知道怎么拆。问卖家居然也不知道

你是不是拆尾巴那个长的伞齿?

网友:
拔齿器! 摩友必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越38元 拔齿器伺候

哦。。原来有这个好东西。。那安装怎么办?用手硬压么?

楼主:
不是,就是把伞齿从下面图中最左边那个东西上拿下来。完了再安装新上去

网友:
屌丝买不起拔齿器 就用内六角螺丝刀和球头钳拔的。

网友:
球头钳,注意别伤到齿了

网友:
尾巴 扫齿的话轴必弯,所以我都不用这玩意

网友:
反着压 就能安装上去

楼主:
好的,谢谢兄弟们。我买的这个伞齿马上到了,回头再搞个拔齿器试一下看看。

网友D:
用不 着拔齿器的找个肥的孔大一点的用钳子夹住照墙炸一到2下就下来了 齿完好无损!我哦都换好几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不 着拔齿器的找个肥的孔大一点的用钳子夹住照墙炸一到2下就下来了 齿完好无损!我哦都换好几个了

没怎么看懂,能说详细一点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