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伺服电机

楼主(2014-05-26):
宝上拿来的伺服电机。不会玩。请朋友们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补充说明电机是750W。驱动器是配套的。剪线的,看起来无法恢复接线。有明白的朋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2014-07-23):
什么牌子的伺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伺服电机?

美国太平洋伺服电机。不是码盘光电编码器。是旋转变压器。卖家告诉说是在贴片机上拆下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说明电机是750W。驱动器是配套的。剪线的,看起来无法恢复接线。有明白的朋友指点指点。谢谢!

多少大洋?

楼主:
这个相对说比较便宜。420一套。可惜玩不转。

网友:
这么便宜,不错啊

网友B:
先找一下驱动器和电机的接口端子定义。有了这个就好办了。。。我手上有一台磁编码器的伺服电机玩不转。找不到驱动器也查不到资料现在沉睡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找一下驱动器和电机的接口端子定义。有了这个就好办了。。。我手上有一台磁编码器的伺服电机玩不转。找不 ...

网上查不到资料。跟卖家聊了好长时间。他也是没查到资料才卖地。我以为剪线地可以接上呢。结果是接线对不上颜色。没办法复原。你的什么牌子?多大功率?

网友B:
ACCU  0.75KW      3.59NM 2000转找不到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ACCU  0.75KW      3.59NM 2000转找不到驱动。。

又是一个不能出力的宝贝疙瘩。好在你这个便宜。我的那套440呢。照样歇着呢。哈哈。不用着急上火。

网友C:
就那几根线。先分开电源,挨个接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那几根线。先分开电源,挨个接着试。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哪。

网友B:
我在想用国产的编码器代换掉原来的那个编码器,不知可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想用国产的编码器代换掉原来的那个编码器,不知可不可行

当然可以。但是得与驱动器适配。各家的驱动器不能通用的区别就在于编码器。驱动部分出入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