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新手前面做的纸飞机飞不了,继续改造。。。

楼主(2014-05-26):
新手继续改造纸飞机
上了4025浆,7MM减速组
ar6400接收

这是最终心态

渣手工....只能加个翅膀,飞行情况....看我这渣手工..不提也罢

这是以前的两个阶段

网友:
可以飞了么?

网友:
这加的翅膀。。。。我看飞行困难

网友:
有这功夫,还不如直接做飘飘之类的,
常规布局飞机,好飞,易做。

网友A:
LZ加油,看上去板材有点厚。我用的2mm D板,切割前板材尺寸300*200mm。
用3g电池时推力0.9左右,昨晚完成的还没室外试飞。

2mm D板

2mm D板

网友:
室内能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加油,看上去板材有点厚。我用的2mm D板,切割前板材尺寸300*200mm。
用3g电池时推力0.9左右,昨晚完成 ...

额。。。我是1MMkt板

请问你是6MM直驱?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我是1MMkt板

请问你是6MM直驱?

我是7mm直驱,3.8V时净推力在12g左右,电机电流1.05A

网友A:
直线没问题,转弯连续飞不行,毕竟不是很飘的那种,这个要有一定速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线没问题,转弯连续飞不行,毕竟不是很飘的那种,这个要有一定速度的。

就是啊,三角翼速度慢不下来。。所以我才想到加大翼面。

还有你的舵面太小了,所以转弯有点吃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啊,三角翼速度慢不下来。。所以我才想到加大翼面。

还有你的舵面太小了,所以转弯有点吃力

这个是按比例统一缩下来的,室外足够用了,室内直线飞打大了也是直接顶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