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换皮带是否只拆尾波箱?

楼主(2014-05-26):
RT

网友:
只拆尾管就行了

网友:
拆尾波箱是必须的。除非是冰人那种一体的。

网友A:
什麽机型?
不同机型拆的不一样呀!
皮带直驱的,通常还要拆主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麽机型?
不同机型拆的不一样呀!
JR450直驱不用拆主轴,小齿在下面的好处,哈哈

楼主:
昨晚天龙250拆了尾波箱侧板,可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