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轴起飞要左偏,帮忙看看要怎么解决

楼主(2014-05-26):
4轴起飞要左偏,帮忙看看要怎么解决
飞控是APM

网友:
没校准?   连地面站看看

楼主:
都校准过的

网友A:
找个空旷的地方校准你绝对在家校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空旷的地方校准你绝对在家校准的

是的  在家校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