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050对D7E问题

楼主(2014-05-27):
请教一下,我的澄星6050和DE7対频后,6050跳舵,3个舵机随机跳动,频率一样,D7E推油门到50%左右,电机转几圈就停下来;反复多次対频后,能有20%的几率不发生跳舵现象,能正常飞行,空上用的是6050原装控拆下来的高频头,换了X宝的7105高频头后,故障依旧,请大神门帮忙分析一下,谢谢~~~~(D7E刷的G大的固件,短接了电阻增加控制距离)

网友:
这是你的7E和6050没有对频成功才会这样,出现这种情况要把飞机的电源断开和关控在给飞机上电和开控对频,直到对上为止;用g固件加的7105高频头给6050对频有时会很好对上,但有时却很难对频,原控一对就上了,好像两者是接收频率不一样,还是原控对频方便。。

网友:
建议在从刷下给力固件。

网友:
或者用原厂的遥控器试试看下。

网友:
用排除法,看是机的问题还是控的问题

楼主:
用原厂控试过,都没没问题!换了7105高频头,问题依旧!不过今天上午飞了3电,运气还不错,只有第二电対频3次,其余的上电就能飞,没搞懂!

楼主:
控也没问题,控一直在飞两个SCP呢!

网友:
要是原场控和机子正常,那就是说明你的D7E有问题了

网友A:
问题出在D7E上,去群里找点资料吧,我忘记放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出在D7E上,去群里找点资料吧,我忘记放哪里了

能说的详细点吗?我好去找找资料,谢谢

楼主:
我按照论坛里的帖子,把D7E控的ID改为固定ID:111111,然后和6050对频,一共试验了十次,每次都成功对上了,而且再也不跳舵了,呵~~~谢谢各位热心的帮助!!!只是每次对频时要多个步骤:在控里的射频设置里,每次都要启动对频这一项。光是开机对频是无法成功的,谢谢大家了~~~

楼主:
另外问个额外的问题,6050主板上能不能短接哪个电阻之类的东西,要电池能够飞的时间长一点?我每次6050用过后的电池,继续来飞SCP,都还能正常飞3~4分钟(非暴力),感觉6050的飞行时间短了,只能飞5分钟左右~~,谢谢

网友(2015-12-25):
就是对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