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000失控用地面站抢回

楼主(2014-05-27):
我想问个技术问题,在S1000或者S800失控(如自己飞跑)的时候也就是遥控器用手动、姿态、GPS、三种模式都没有反应的情况下,用大疆的900M或者5.8G单点地面站遥控飞行设备飞回。我想2.4G遥控器是一个信号通道,大疆地面站作为另一个备用通道信号。万一2.4G遥控器和大疆S1000或者S800失去联系或者不受控制。能否用地面站抢回遥控指令?安全返回?

网友:
没可能,按dji的设计原理,只要失控且手动无效就不可能救回

网友:
如果你天空端是因为接收不到遥控器控制信号导致的失控,可以尝试用地面站来接管。

楼主:
大疆的技术没有解答吗?

网友:
2.4g遥控器都失控了,2.4g地面站应该更早就失控了。

900m可能可以

网友:
可以试试

网友:
没试过,不过900M地面站应该可以吧!

网友(2014-06-26):
大疆的技术给个解答

网友A:
你好楼主,
首先地面站能正常使用的前提是飞控在GPS模式下,卫星信号良好才可以。
如果像楼主所说,GPS、姿态、手动三个模式都无法控制,那么接收机与遥控控制信号发生故障的可能性很大。
此情况下不建议像楼主说的使用地面站来控制飞行。

所以在飞行前需尽量检查周围是否有造成干扰可能性的设备或场地。

网友:
遇到这个基本上就很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首先地面站能正常使用的前提是飞控在GPS模式下,卫星信号良好才可以。
如果像楼主所说,GPS、 ...

还是没说地面站能不能接管,

网友:
1.地面站只能在GPS模式下工作. 如果飞机异常时在姿态或手动模式, 地面站是没办法的.
2.如果是在GPS模式下, 遥控器和接收机出故障, 地面站能接管. 如果是飞控出故障或干扰,或其他飞机部件出问题,还有待验证.

楼主:
看来还是弄不成~不靠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