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循环螺距的问题

楼主(2014-05-27):
入魔挺久了,因为飞的很少很少,从去年8月份入魔以来,飞机出外场飞的次数一共加起来也就7-8次,模拟器更是摸都没摸过。自从2014春节后更是没出过门!所以3d是肯定不行的了。
现在小鸡的话3d可以随便翻翻,但是谈不上动作标准,450和500因为出外场机会太少了所以也没试过。补充,450翻过几次,因为飞机调的不好炸了,再没吃过
现在有个关于循环螺距的问题请教一下,我是有副翼的500,总螺距正负12度,循环螺距是不是就是大桨与机身平行保持0度然后打副翼舵量出的角度为循环螺距?然后大桨与机身呈十字形,保持0度打俯仰得到的角度?
我现在这两个角度都是9度,我不知道这个角度对不对,如果翻的话会是什么效果?是会过快还是过慢呢?我是通过控里的ELE和AIL调节的这个角度,不知道对不对。
希望前辈们能给解释一下,在此深深地感谢

楼主:
竟然没人吗

网友A:
有副翼就是这么调的吧,无副翼要在软件调,螺距都应该在合理范围内,基本是上限螺距了,如果动力充沛,反应应该很快,楼下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副翼就是这么调的吧,无副翼要在软件调,螺距都应该在合理范围内,基本是上限螺距了,如果动力充沛,反应 ...

现在电池的状况一般,很少用,也不是新电池了。是不是这样的话,循环螺距大了些。怕是翻起来要吃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电池的状况一般,很少用,也不是新电池了。是不是这样的话,循环螺距大了些。怕是翻起来要吃力?

动力不充沛的话我的理解螺距不能太大,太大掉转比较厉害…… 大螺距必须要有充沛的动力补偿才能飞出暴力效果…… 也是新手班门弄斧,单飞也只飞了20来起落,不过自认理论潜水学的还不错,回答如有不妥楼下指正……

网友A:
我现在总螺距9、-9,循环螺距8度,电机电池都花牌几乎新的,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总螺距9、-9,循环螺距8度,电机电池都花牌几乎新的,供参考……

那依你现在这个螺距配新电池,飞机什么状态。够暴力,还是温柔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依你现在这个螺距配新电池,飞机什么状态。够暴力,还是温柔的?

新手还不敢飞暴力,不过满足我完全没问题,玩航线转弯很灵敏,我模拟器经常玩,在相同曲线设置下,感觉我的飞机比模拟器里的大部分450机相对暴力些,足够了……看你描述模拟器和外场都飞得不多,虽然入魔比我早,但斗胆也把你列为新手了,螺距可以适当调小些…… 用相对高转速控制升降翻转比用大螺距控制稳很多……低转速不宜配合大螺距……但高转速炸鸡损失相对会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还不敢飞暴力,不过满足我完全没问题,玩航线转弯很灵敏,我模拟器经常玩,在相同曲线设置下,感觉我 ...

嗯,虽然入魔较早,但是飞行时间太少,又懒得玩模拟器,所以说我现在只能算是刚入魔的新手。感谢你的回复,学习了不少,回家把总螺距和循环螺距都改小点还有我的总螺距为什么行程百分之70就已经达到13度多了 我是用控把最高点和最低点调到12度得 不知道是应该用机械调整还是用控调参数呢。像我这样直接在控里设置了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虽然入魔较早,但是飞行时间太少,又懒得玩模拟器,所以说我现在只能算是刚入魔的新手。感谢你的回复 ...

先把螺距曲线设成-100、0、+100,在中立点调好到0度的前提下,把螺距尺上到在桨上(机械螺距齿的话先把刻度对准到12度),然后调控上的螺距最大行程,使实际螺距达到12度正好 (最大行程调好之后就不要再动了) ,然后再按比例调小螺距曲线,螺距-9、0、+9的曲线大概是-75、0、+75~以后想加大螺距也按比例调螺距曲线就好了,不用动最大行程,除非,炸鸡后要重新调机……这个是有副翼机的调整方法,无副翼还是要接软件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虽然入魔较早,但是飞行时间太少,又懒得玩模拟器,所以说我现在只能算是刚入魔的新手。感谢你的回复 ...

你说的70是最大行程?如果你螺距曲线-100、+100下,螺距最大行程70时螺距就已经13度了那应该是你舵机臂太长,先把舵机臂上的球头换到相对靠里边的孔上再按我上面说的方法调,舵机臂太长会增加舵机的压力,炸鸡时舵机扫齿的概率也大些,问一下你的十字盘连杆接近竖直方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70是最大行程?如果你螺距曲线-100、+100下,螺距最大行程70时螺距就已经13度了那应该是你舵机臂太 ...

我的十字盘连杆有明显的八字,已经往里面移动了一个孔了,还是有。根据目测的话再往里面移动一个孔距的话才能垂直。不明白亚拓的舵机和舵机臂为什么会出现这情况根据你说的,最大正负螺距是可以在控里调的是吧。比如说我现在螺距行程百分之70就达到13度了,我不动舵机臂的情况下,只是在控里调节最高和最低的参数设置成+9 -9 这样可以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十字盘连杆有明显的八字,已经往里面移动了一个孔了,还是有。根据目测的话再往里面移动一个孔距的话 ...

原装舵机臂本来就比较长,但开了很多孔就是让你根据需要选择舵机臂长度的,舵机臂太长(当然是指球头到舵机齿中心的距离)不好,一个是同样的螺距变化量舵机转动角度小,控制不够细腻,还有是同时对舵机的负荷也大,最好拉杆都是竖直或接近竖直的,螺距最大(12度左右)下油门曲线100时,控上的螺距最大行程也接近100左右最好,差个百分之十几问题也不大,,但拉杆要装的竖直的,如果舵机负荷太大,飞行中还有可能导致接收器供电不足断电哦!这样后果你知道的……

楼主:
恩 知道了感谢朋友的耐心回复。看来我的飞机还是存在不少问题,不过一直没3d也就不当回事了,这次要认真的调一下了 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舵机臂本来就比较长,但开了很多孔就是让你根据需要选择舵机臂长度的,舵机臂太长(当然是指球头到舵 ...

恩 知道了感谢朋友的耐心回复。看来我的飞机还是存在不少问题,不过一直没3d也就不当回事了,这次要认真的调一下了 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知道了感谢朋友的耐心回复。看来我的飞机还是存在不少问题,不过一直没3d也就不当回事了,这次要认真 ...

我也经常在坛子里向老手们发问,得到很多指点,发扬一下魔友互助精神,献丑了……

网友:
我飞450的有副翼好像只要十字盘水平,调好+-螺距12  到13左右就ok了。一般模式就调螺距曲线,好像没管那循环螺距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70是最大行程?如果你螺距曲线-100、+100下,螺距最大行程70时螺距就已经13度了那应该是你舵机臂太 ...

我怎么看你都不像新手 之前肯定飞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看你都不像新手 之前肯定飞过

这是对我最大的夸奖了!看来我学的理论基础还不错~我真是新手,今年4月初入的魔,但之前一直在潜水学习,研究很长时间入的,之前只玩过一个小玩具单桨直升机,功能少得可怜,只能升降,左右转,前进,连后退和侧飞功能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对我最大的夸奖了!看来我学的理论基础还不错~我真是新手,今年4月初入的魔,但之前一直在潜水学习 ...

我2月低入的 呵呵

网友:
有副翼的集体螺距和循环螺距要在遥控器里十字盘模式(斜盘模式)混控里调参数,1通道副翼,2通道升降,6通道螺距。   1,2代表相应通道的循环螺距(两个通道的数值要一样大,正负可以不一样),6代表集体螺距。在调机时,先调集体螺距,把螺距曲线从最小到最大调成一条直线,把中间调成0度,最小和最大调成+-11/12度,如果低了可以增加斜盘模式混控里6通道数值,如果高了反之。循环螺距同理。如果想降低集体螺距可以把螺距曲线的最小和最大值进行调整,这样以后要是要用11/12度时可以直接改螺距曲线,不用改斜盘模式混控参数,改该参数要用螺距尺测量,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