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6X-A玩凤凰4.0P模拟器问题

楼主(2014-05-27):
模拟器买了很久一直没用,今天连接不会设置,请高手解答,在此感谢!
问题:
打开4.0P模拟后显示“连接加密狗”,将加密狗,控和电脑后加密狗后显示已经连接上,此时蓝色指示灯闪烁,进行遥控器设置,操作遥感屏幕无任何反应。
桨加密狗线拔下加密狗显示蓝色灯常亮,插上控依然是蓝色灯闪烁。无法校准遥控。

网友A:
检查连接线,揭示是没连接上~~~

控打开了没有?有的需要设定成模拟器模式~~~有的还必须选择成固定翼(用来关闭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连接线,揭示是没连接上~~~

控打开了没有?有的需要设定成模拟器模式~~~有的还必须选择成固定翼(用 ...

第一个图是没连接上加密狗的,连接后那个提示就没了,说明已经连接上,可是控动那个都没反应

网友B:
控设置成模拟器模式,天7需要,按说天6应该差不多

网友C:
加密狗是几合几的?如是12合1之类要装加密狗软件,并且加密狗上的开关要选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设置成模拟器模式,天7需要,按说天6应该差不多

天6X-A看说明书没找到模拟模式

网友:
天6不会,但是天7  d7e 我知道的几款都需要,按说右上角的侧边拨动按钮,就是拨了会自动反弹回来的就是模拟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密狗是几合几的?如是12合1之类要装加密狗软件,并且加密狗上的开关要选对。

模拟器是8合一的,加密狗上也没你说的开关,我看帖子发现和你们的不太一样,很多人的加密狗上有拨动开关可以控制,我的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拟器是8合一的,加密狗上也没你说的开关,我看帖子发现和你们的不太一样,很多人的加密狗上有拨动开关 ...

8合一的,要装一个加密狗驱动及切换软件。

网友D:
加密狗是几合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密狗是几合几的

8合一的,我现在已经买了新控。模拟可以玩,感觉显示太远,看不清姿态没意思。

网友:
鍙互鍒囨崲璺熼殢闀滃ご銆

网友(2014-08-25):
我的乐迪遥控器出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E:
怎么同我的问题差不多啊,正想着发帖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同我的问题差不多啊,正想着发帖问呢

好像是遥控的问题,换了控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遥控的问题,换了控就没问题

我的是天7控

楼主:
我也没搞明白,升级了遥控,可以玩模拟。

网友:
不清楚,没用过

网友:
打酱油,闪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遥控的问题,换了控就没问题

我的问题是,遥控之前能用,重装系统后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