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飞行器怎么安装配重

楼主(2014-05-27):
我想请问一下论坛老师们一个问题,我想装台新机子,不知道怎么配比,比如3508电机  580kv百分之50油门拉力是780克那我4轴总的重量是不是不能超过780×4=3100克啊

网友:
最好还是留一点余量比较好

网友A:
你是头一个提这种问题的人。飞机当然是越轻越好,动力越大越好,这样有效载荷才会更多。飞机富裕动力多了大不了就20%油门就可以悬停呗,这样岂不是更省电,能飞更长时间,那飞机效率得多高啊。楼主你自个在想想?不是说理论多大拉力就要有多重及飞机,这个逻辑实在是让我们无法评论啊。你的担心完全多余的,

网友:
基本在不含电池的情况下机架重量会比总升力低很多的,最终起飞重量还得看你用多大电池和挂多大的相机等负载。

网友B:
拉力大重量轻的话同样的电池飞的就久些,不过机机太轻了抗风能力就会低些的。这东西没有绝对的只有相对的,还有电机厂商给出的参数你要打折后才算是实际的重量的(虽然有些偏激但是理想的测试结果和我们到手的实际产生的数据有时差距会很大,就是品牌的打折大小而已)
配重记得别忘记了电池这个重量大户哦,配重是还要考虑重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力大重量轻的话同样的电池飞的就久些,不过机机太轻了抗风能力就会低些的。这东西没有绝对的只有相对的, ...

知道了,我想知道是按照百分之50的油门拉力配置还是多少油门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头一个提这种问题的人。飞机当然是越轻越好,动力越大越好,这样有效载荷才会更多。飞机富裕动力多 ...

谢谢,我只是想问的详细点,不懂得还要请教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知道了,我想知道是按照百分之50的油门拉力配置还是多少油门拉力

按50的油门算重量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50的油门算重量比较好

谢谢你,我来算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