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轴传锁尾问题求教!!!

楼主(2014-05-27):
飞机是自己装自己挑的,视屏上飞机转向都是飞机陀螺仪锁尾导致的 个人技术太差 大伙将就着看 我就是想问 为什么飞机回出现这种问题 怎么解决 谢谢各位模友了!

网友A:
你这转速太低了 提高悬停转速 提高锁尾感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转速太低了 提高悬停转速 提高锁尾感度

把起落架拿掉试试,会不会是起落架造成震动过大,影响锁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起落架拿掉试试,会不会是起落架造成震动过大,影响锁尾了?

绝对不会是这个问题

网友:
提高转速 提高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转速太低了 提高悬停转速 提高锁尾感度

提高转速?就是提高油门吗?

网友C:
如果尾推没问题,就降低螺距提高转速,感度稍加,应该可以解决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尾推没问题,就降低螺距提高转速,感度稍加,应该可以解决这问题

你好 你说的提高转速如何设置的 ?降低螺距就是指把对应油门曲线的螺距降低是吗?谢谢了 我菜鸟

网友D:
先不要急着改螺距和感度。螺距用装机推荐的标准曲线。你在室内飞,飞不高,有地效。你在风小时,在室外飞,如果还是这样,先检查机械顺不顺畅,我碰到过是传动轴有点弯,阻力变大,也出现类似现象。机械没问题,才能去动电子部分,调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你说的提高转速如何设置的 ?降低螺距就是指把对应油门曲线的螺距降低是吗?谢谢了 我菜鸟

是的,可以改变油门曲线,使得在螺距变化时转速不会大幅度改变,比如变成向上弯的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不要急着改螺距和感度。螺距用装机推荐的标准曲线。你在室内飞,飞不高,有地效。你在风小时,在室外飞, ...

谢谢了兄弟 传动轴是有点弯,不是太大轻微的 现在飞机啊是有点金鱼尾!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高转速?就是提高油门吗?

提高油门曲线

网友:
尾桨配平一下,带着桨夹配平,我的450一开始和你的一样,尾桨配平就好了。适当提高一下主轴转速,稍微降低点螺距。

网友:
把下面的练习架去了 试试

网友D:
双浆消除了没有?消除了后,你手持鸡鸡,加油门到大概悬停位置,然后旋转鸡鸡,感受一下锁尾的力度,此时应能感受到有较强的锁尾力量,而且主轴转速会降低。如果此时还有金鱼尾现象,你应该能观察到一些原因,比如说是陀螺仪感度过高、过低,传动轴阻力过大,尾浆变距不顺畅或打到极限位置等,你就留心观察一下吧。练习架也会让鸡鸡不稳。

还是我前面说过的,一点要把机械的问题全部排除再到电子上。螺距曲线用推荐值,不要随便改。看看旋翼头各个部位框量大不大,框量大了鸡鸡也不稳的。一般鸡鸡要悬停了,转速足够维持它不太晃了,加大转速减少螺距只会掩盖真正导致问题的原因,慎用。

网友:
尾浆角度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浆消除了没有?消除了后,你手持鸡鸡,加油门到大概悬停位置,然后旋转鸡鸡,感受一下锁尾的力度,此时应 ...

回去试试 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
在家飞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