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动起落架

楼主(2014-05-27):
请问大家,气动起落架,就是带气瓶的那种,使用一段时间需不需要充气呀?还是没气了再直接买罐气瓶就行那?谢谢

网友A:
小弟孤落寡闻没见过,也许是失控后应急启动像安全气囊弹开保护鸡鸡的装置,我巡胡扯的哈

网友B:
应该是直接买罐气瓶

网友C:
不用换瓶,用气泵充气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换瓶,用气泵充气就行
一般都去哪能充气呀?

网友C:
玩涡喷气泵是必须品

网友D(2014-07-16):
我巡胡扯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