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用上H3D之后..再也感觉不到航拍是个折腾的事了。佛山千灯湖休闲小航线

楼主(2014-05-27):
本来星期天打算试试新买的机器在白天下的表现。。
没想到基友偷偷把精灵藏在背包里。。细声问了一句。。兄弟。。要不要走一转。
好吧好吧。。没受住诱惑抛下测试又看他飞了。。。
只见他啪啪啪的几下把精灵装好。。按了一下按钮。。推了一下杆。。精灵就静静地飞了起来
然后。。。。大家看视频吧。。。对这种售价这种效果来说。。已经没理由再选择2轴云台了。。而且还省电。。。不折腾。。
对于我这些不喜欢DIY的人来说。。实在是最适合的了。。。

网友:
色彩很别致

网友:
楼主,变形用什么软件修正的?

网友:
变形修正后,整个画质变的很肉了,不过色彩确实很别致。

网友:
BMCC还是BMPCC?

网友:
改了镜头?

楼主:
画面里出现的是BMPC 4K。。。拍摄用的是BMPCC。。。RAW。。。

楼主:
没有改哦。。。这狗的镜头换了3+的。。。原装的摔花了。。

网友A:
鱼眼软件修正?用的什么软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鱼眼软件修正?用的什么软件啊?

都没有。。就原素才加调色。。

网友B:
轻微果冻
应该是用DEFISH矫正过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轻微果冻
应该是用DEFISH矫正过变形

钓爷。。真没用矫正呢。。。。用矫正后边缘成像差很远的。。所以宁可畸形也不矫正啊

网友:
严重同意LZ观点

网友C:
视频给力。。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频给力。。支持

嘿嘿。。飞手上来了。。

网友:
色彩很喜欢

楼主:
谢谢。。或者大家都看惯了单反或者单电的亮度跟对比度还有色度。。所以会感觉这些视频会比较灰。。。但恰好是我最喜欢的。。。因为这才最符合人类眼睛观看的视频。。而不是各种亮瞎眼。。。但碍于GOPRO的视频限制关系。。树林高光的地方怎样提饱和度都找不出黄色来。。也只能先这样了。。。跟BMPCC RAW的视频还是有很大区别的。。。RAW的色彩丰富很多很多。。

网友D:
请问楼主用什么软件调色了,我也在研究视频后期处理这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用什么软件调色了,我也在研究视频后期处理这块了。

我用ED而已。。。

网友(2014-06-27):
楼主那个云台好像没有AV转接板的  在哪里买的?发个连接

网友:
狗切90度几乎无变形,120度轻微变形,170不用说了。。。

网友:
F550六轴机架×1套(尼龙+纤)新西达30A电 调×6(含插头,热缩管)新西达2212/1000KV电机×6(含插头,热缩管)1045正反彩桨×3包(3正+3反)云台脚架 ×1套 QQ飞控板×1套 (带自稳功能)11.1V 30C 5000MAH 动力电池×1组 简易充电器×1, 12V1A电源×1 FS-T6液晶显示器摇控器 ×1套(左右手自选)大家谁能帮我看看这套设备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