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的蓝牙模块只能对应一个K8吗

楼主(2014-05-27):
以前有一台飞机用的K8,买了蓝牙模块用手机外场调试。最近又装了一台飞机,也用K8,发现原先的蓝牙模块始终连接不上这个新的K8,难道只能一对一?

网友A:
可以一对多,不过你这个有可能是蓝牙协议的问题,就像联想的手机一般都连不上,三星的能连上

网友B:
LZ的问题我也遇到了,之前在SONY手机上绑定的,现在换华为手机,死活不行

网友C:
可以问商家

网友D:
留意一下,好像用 MTK 手機晶片的比較會聽說有這種問題,小弟的手機也是 MTK 晶片的,一樣也連不上
有用 MTK 手機晶片能用 VB 藍芽調機的同好上來說一下嗎?

网友E:
再买部手机嘛。。。

网友F:
为什么VBAR就不能出个在苹果手机上用的

网友G:
手机问题或RP问题,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