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支持3S的电调能不能强行上4S?

楼主(2014-05-27):
4个好赢40A的3S电调,能不能强行上4S,因为4006
电机
在4S的时候拉力才比较大,有木有人试过?会不会烧掉?

网友A:
有一款40a好像支持4s,但你的这个支持不支持就不知道了。。飞腾,铂金的都支持4s。。不是这两种电调,,你还是老实用3s吧。。。。

网友B:
好像把+5v红线挑掉。刷Blheli找资料时看过,但们没敢试。

网友C:
估计不行。天行者40A UBEC的支持~

网友D:
为了安全还是用额定电压吧,时间长了是定时炸DAN

网友E:
就算接上没事,你飞的时候不慌么?

楼主:
记得以前有个帖子说飞了仨月没事的

网友F:
用0-30V可调电源试 3S用4S电没事 用5S电很快烧了 还是自己试试吧

网友G:
不能电调会过载保护

网友H:
我手头也有多余的4s电池 打算着用降压模块降压用呢,我还没试。理论上可以啊,呵呵。

网友I:
拿一个来试试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J:
可以的 别怕

网友K:
电机无所谓吧?只要电调能承受4S电池就可以的。飞越的2212KV920电机,标称最多4S电池,我用好赢铂金30A电调上过6S电池,那力道更猛,当然温度也高了。当时安450机架上的,温度还能承受

网友L:
如果不想你的机机在天上来个火星撞地球的话就老实的用3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的 别怕
真的假的

网友M:
不要因小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