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电池烫手

楼主(2014-05-27):
mini改了无刷后,(原厂无刷)为什么飞完一点下来电池都非常热,放到脸上都感觉烫。还有电机也是温度很高。不知道这算是正常吗?
怎么977就不会这样?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估计头罩留的气流不流动,之前用废弃头罩扎孔试过,明显比没空的低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估计头罩留的气流不流动,之前用废弃头罩扎孔试过,明显比没空的低很多

你的电池也烫手吗?一般不带头罩飞,电机温度也很高,带了更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电池也烫手吗?一般不带头罩飞,电机温度也很高,带了更高

不带头罩飞的话,温温的感觉,戴了电机和电池电调都是烫的,正常

网友:
找下  电机齿轮咬合  看看松紧      多调几次

网友:
如果同样都是戴头罩练习,其它机机电池电机不烫,只有这个发烫,说明搭配不太协调,如果开孔不影响耐炸还是值得尝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