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6050为什么一倒飞就不能锁尾

楼主(2014-05-27):
我的6050一倒过来就狂转,没法稳定倒飞。但正飞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上炸机视频,不然你的表达很难理解清楚的。

网友A:
我mcpx也这样,郁闷啊,搞了好几天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mcpx也这样,郁闷啊,搞了好几天搞不定

网友B:
我也是6050 感觉还行 也比较耐炸 就是桅杆经常断

网友C:
我怀疑是楼主误操作 本来应该负反馈 变成正反馈操作了  (因为倒飞的偏航操作和正飞刚好相反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怀疑是楼主误操作 本来应该负反馈 变成正反馈操作了  (因为倒飞的偏航操作和正飞刚好相反 )

你倒飞时不动尾舵光靠陀螺仪也能锁住的,这跟负反馈正反馈又没有关系的。现在是一倒飞你什么都不动飞机就会打转。陀螺仪根本锁不住。现在我是怀疑和倒飞时的油门中点设置有关系,油门中点也许太高或太低,所以需要的反扭矩就大,结果尾电机就吃不消了就打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mcpx也这样,郁闷啊,搞了好几天搞不定

找到原因了,你把 trv 那栏的倒飞中点油门值调高就可以了,调到80吧。

网友(2014-07-14):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你把 trv 那栏的倒飞中点油门值调高就可以了,调到80吧。

我的MCP也是这样,还以为是炸坏了
哪个TRV ,能具体些吗

网友D:
手机按了一大堆字,居然全没了。。。。。。。
简单提几点:1,如果正飞没问题那么倒飞理应没问题,所以推测是翻的过程有问题。2.6050相对而言机身比较重,翻的时候注意手法,油门杆不要紧张注意时机,反量不要太大,不然锅底效应很严重,副翼升降舵注意时机最好画半圆,别天真用模拟器或大机手法。3.小机要有更好的预判。4.璇翼头桨夹螺丝弄紧点,程度达到用手指稍给力才能转动,然后502之类胶水冻住螺丝另一头,这种方向能极大地减低锅底效应主桨连接部分造成的原因,实际稳定性大幅增加,但主桨叶造成的没法。5尾桨可以换硬度好的页面稍大的,或者原厂尾桨中间部分上502,凝固后增加硬度,减少大动作下尾桨受力过大弯曲。(这是最容易出现翻的时候跑尾巴的原因)

网友:
感觉像是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不匹配~~~

网友:
收藏了,等倒飞时再来看看信息反馈!!

网友:
个人估计还有一种可能是负螺距偏大了, 建议切熄火测下负螺距大概多少度, 负螺距超过12度了翻的时候都不要把油门拉到底。

网友:
原装控吗?

网友(2014-09-17):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6050 感觉还行 也比较耐炸 就是桅杆经常断

        为什么我的6050舵机有这个问题?   还有起飞时尾巴向右一直转   整个机身向右偏得很严重!   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
什麼叫油门杆注意时机 和 什麼叫锅底效应,可否指教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你把 trv 那栏的倒飞中点油门值调高就可以了,调到80吧。

你好,我的6050也是这样,是不是把3D模式的油门中点调高就可以了?

网友E(2014-11-08):
引用 网友D:
手机按了一大堆字,居然全没了。。。。。。。
简单提几点:1,如果正飞没问题那么倒飞理应没问题,所以推测 ...

什么  叫   :副翼升降舵注意时机最好画半圆,别天真用模拟器或大机手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什么  叫   :副翼升降舵注意时机最好画半圆,别天真用模拟器或大机手法

6050机重,不加强锁尾性能的情况下翻得急锁尾会吃力,手法一定要圆滑。不是大机或模拟器那样随意翻都不跑的。尤其很多人刚进入这一阶段翻出来还是之字型的
另外小机的桨有锅底效应,下落也快很多

网友:
直接上SUT尾马达,什么都搞定了。死都尾巴不摆,一根棍子。SUT马达转速高扭力大。最好的是可以剪短尾杆,尾杆短了强度也增加。

网友:
楼上正解 一直都在用是SUT马达。相当强

网友:
引用 网友D:
6050机重,不加强锁尾性能的情况下翻得急锁尾会吃力,手法一定要圆滑。不是大机或模拟器那样随意翻都不跑 ...

用  半圆   来 抵消    翻转中的 位置偏移是吗???   你说 的 半圆  是 转向舵吗?

网友(2015-07-12):
我的450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