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定:电机外转子下压会接触到电机底座

楼主(2014-05-27):
我的
电机
外转子下压会接触到电机底座。这种情况正常吗?你们遇到过吗?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有何解决办法?

网友A:
正常情况是有间歇但不会接触.

网友B:
电机正常不会接触到底座的,你可以卸下机米,拆下电机,看看轴承有没有问题,没有的话,你可以加个垫圈

网友C:
楼上正解,加个垫片没事了

网友D:
无所谓的,电机一般都是正装的,螺旋桨拉着转子往上窜, 使用过程中,永远不会碰到,无视它

网友E:
接触到电机底座就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