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怎么玩模拟器的

楼主(2014-05-27):
找不到设置PPM信号的地方!

网友A:
直接插入,这控没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插入,这控没膜

不能玩模拟器么?
直接插解密狗没反应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玩模拟器么?
直接插解密狗没反应啊。

可以玩,不用设置直接插狗就可以玩,插右下的3.5mm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玩,不用设置直接插狗就可以玩,插右下的3.5mm孔

能玩了 必须要原装的音频线。。。

网友:
刷机了吗?

网友:
我都有帖子 你可以自己去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