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啊450震动问题

楼主(2014-05-27):
450震动问题,基本上全部换了零也找不出原因,不装尾浆全油门也不嘛手 装上尾浆就震动很大 ,两个月了,现在发现%50-60油门3.4秒,【全油门上不去】  尾波箱就发热,尾波箱的 尾 轴和轴承都换了。都不行。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A:
皮传的吗?是不是尾波箱侧板完蛋了,轴承在侧板里太旷了,另外两个轴承是否同心?

网友:
轴传?还是皮传?

网友:
直接换尾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传的吗?是不是尾波箱侧板完蛋了,轴承在侧板里太旷了,另外两个轴承是否同心?

皮传的

网友:
如果尾波箱侧板没毛病,是不是皮带太紧了?

网友:
发热说明摩擦厉害,换波箱吧。

网友:
尾轴承是否同心,把尾桨夹卸掉,皮带松开转动尾轴看一下是否灵活。检查一下尾轴是否弯了,尾桨是否配平。

网友:
这问题有点邪门!我有三架皮带版的450,最差的一架也没遇到过这现象。

网友:
尾桨与大桨一样要动平,把尾桨换了,或者推油门在没有起飞前看看尾翼两边抖不抖,就是尾翼垂直地面尖动不动,如果尾翼尖抖的厉害,就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