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ubsan H107C 380mah续航时间?

楼主(2014-05-27):
我把我的H107C改装减重了,200W像素减重后全套380mah,39.7克。一直开着录像,能飞4:30分,然后开始闪灯,5分钟后降落。
怎么怀疑改装后的续航时间有问题呀,忘记测改装前原装能到多少时间了。所以想问下其他魔友,你们的200W像素H107C,380mah电池,一直开着录像,能飞多久然后开始闪灯?
因为我改装后还不完美,四个电机有点点歪……所以也怀疑是效率低导致续航少。

网友:
没改至少5分钟

网友:
请问你具体怎么改的?你的描述没看明白!

网友A:
我的原厂没改动、不录一般7-8分钟、录像后5-6分钟

楼主:
是全程开录像能至少到5分钟么?我知道要不开录像肯定能5、6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原厂没改动、不录一般7-8分钟、录像后5-6分钟

哦,多谢你的数据,那看来我的改动还有问题,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全程开录像能至少到5分钟么?我知道要不开录像肯定能5、6分钟。

是的,开录象5分钟,H107D加装了H107C的录象模块,总共2个摄像头,也可以飞4分半

网友:
有的說法是飛到閃燈時, 電壓已遠底於鋰電可接受範圍了, 對電池壽命有嚴重影響.

网友:
飞到闪灯应尽快降落,否则电池将折寿。最好使用定时器在闪灯前一分钟结束飞行,3D翻滚应当在最初的满电情况进行,飞程过半还翻那是找死。正常使用中的锂电池飞行时间不会明显降低。

网友:
我的原装带保护圈,不开录像,5分30闪,5分50无法留空,电压3.4V。

网友:
可以用500毫安的电池 500毫安的电池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