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走线问题。

楼主(2014-05-27):
刚买了4軸,还不会装。
请问电调这两条线是要接到哪里呢?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

接到电池吗?
要怎么接呢?

网友:
电池和电调一般通过分线板连接的

网友B:
四个电调电源线并联在一起接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个电调电源线并联在一起接电池

那飞控的电源线也要联在一起接电池 ?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飞控的电源线也要联在一起接电池 ?

飞控不用电源啊,电调的舵机线会给电飞控的

网友:
这得是多新的新手啊

网友:
看到这个,知道了楼主绝对是新手。

网友:
有点虚   先好好研究先   别把飞控烧了

网友:
这个都不懂,直接买套机吧

网友:
楼主  先扫盲再说吧

网友:
lz为了你自己,为了大家的安全,你退魔吧。

网友:
正负接电源,最大支持6s

网友D:
焊到电源中心板上

网友E:
同是小白,红色正极,黑色负极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飞控不用电源啊,电调的舵机线会给电飞控的

这个opto电调不带bec的,不能向外供电

网友:
潜水吧。。潜水吧。。好好潜水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飞控不用电源啊,电调的舵机线会给电飞控的

有的电调给飞控供电有的需要外置供电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到电源中心板上

哦,没有电源中心板啊,可以5条焊一起然后再接一条线焊到t插头那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哦,没有电源中心板啊,可以5条焊一起然后再接一条线焊到t插头那吗?

可以,楼主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楼主什么飞控??

naza m v2
可以的话我就这样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有的电调给飞控供电有的需要外置供电模块

那就加一个bec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opto电调不带bec的,不能向外供电

没注意

网友:
楼主 你真敢玩啊 潜水都没有 就先买了设备了??

网友:
建议楼主潜水潜好了再装机, 炸鸡没关系就当学习了,炸到其他东西就比如人 就惨了

楼主:
好的,我现在就去潜水,潜好了再装机。

网友:
把所有的电调  红色 的都接在一起   然后 所有的黑色都接在一起    然后在红色 的接到 电池的 红色    黑色的接到电池的黑色。  要有电烙铁来焊接

网友:
楼主这点都不懂居然就敢开始玩,在佩服你的勇气之余更担心你的安全,你拿你安全当儿戏,请爱惜别人的安全啊!(善意提醒)

网友:
还是先多看看在装机了,不然必炸鸡,要不就烧设备。慢慢来,都是新手过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现在就去潜水,潜好了再装机。

一不急、二不慌、咱慢慢玩、

网友:
模型非玩具,下手需谨慎

网友:
欲速则不达

网友I:
建议 LZ 先找一个 就近的老手 帶一下.....及多看看泡泡老師的教學視頻

另一问,, LZ 懂用电烙铁吗?

网友:
可以焊底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加一个bec呗

NAVA V2有电源模块给飞控供电了.不需要考虑飞控供电了
建议楼主多练模拟器,不要再市区有人的地方飞

网友:
网上有教程,多看看在安装

网友:
超级无敌小小白
来围观你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议 LZ 先找一个 就近的老手 帶一下.....及多看看泡泡老師的教學視頻

另一问,, LZ 懂用电烙铁吗?

不懂啊,我刚焊 T 插,焊了半天没焊好。
明天再去买好一点的电烙铁试试。

网友:
目测第一次飞naza不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啊,我刚焊 T 插,焊了半天没焊好。
明天再去买好一点的电烙铁试试。

建议LZ在网上找一些視頻學习一下,, 因為焊接不过关,, 可是会掉飞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