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电池飞行时间突破20分钟

楼主(2014-05-27):
之前那套四轴整机飞行时间才10分钟左右,大概1700克,平常在家附近飞倒还小事,5块电池基本可以拍1个小时,现在准备外出旅游,1个起落10分钟的话路上会错过多少风景啊,潜水大概1个月,山寨了一个超轻的机架(可折叠),空机带电池起飞重量大概1000克,4000的电池飞行时间21分钟,控没电了,下来11.1V,估计还可以飞多两分钟。既解决了飞行时间,可折叠也方便携带,不过真不建议自己做,一是没经验边做边修改,二是工具不齐,三是耗时耗力。每天大概花10个小时来搞,搞了三四天,下午焊接好最后一个部件,具体也没怎么修饰,在家试了下能飞就马上拿出去试飞了,机架成本不到300,除了电机座和螺丝,其他为全碳结构,硬度绝对OK,中心板上板为2.0,下板为1.0,碳管是10*12的管,电机座下面加支撑做起落架,空机架重量90克。电机V2216,天行者20A,NAZA,21分钟下来电机电调和气温差不多

网友A:
碳管做的嵌扣,然后只用4个管夹固定中心版..电机座用的T型的那种..没个电机只用一个管夹或者是碳管和中心版直接螺丝贯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管做的嵌扣,然后只用4个管夹固定中心版..电机座用的T型的那种..没个电机只用一个管夹或者是碳管和中心版 ...

碳管直接钻孔,中心板用螺丝直接贯穿碳管夹住,硬度还可以,就是担心用的时间不长就松动了,不过松的主要是可折叠的那对碳管,另一个不可折叠的直接是1根管,中间没裁断,电机座就你说的那种T型的,电机配来的十字座和T型电机座间用两个螺丝固定,硬度没问题,之前用这个方法来吊云台,T型电机座下面上螺丝的地方,中间并不能严实的,这个位置刚好夹个碳条做支撑,今天急着试飞,那些都还没弄,还得在飞控上方弄个电池板放电池。固定碳管没用任何管夹,主要是考虑到重量,如果要管夹的话整机又得重30克以上,如果用折叠方式的话可能要重40克,不过下个机架可以考虑用管夹,钻管真的太蛋疼了。中心板的结构是参考下图做的

网友B:
楼主没用云台?如果装上续航好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用云台?如果装上续航好久啊?

有,还没挂上去,云台是最便宜的那种无刷云台,比较重,220克,加上狗300克左右,5200的电池飞行时间估计可以达到15分钟吧,4000最少都有13分钟,之前用过同样的电池测试过1300克这个重量,时间是13分钟,但因为拆了云台,所以重心不对,估计对飞行时间有影响。明天进行载重测试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还没挂上去,云台是最便宜的那种无刷云台,比较重,220克,加上狗300克左右,5200的电池飞行时间估计 ...

这个四轴就是比较纠结,大的出去飞感觉不是很方便,而且有些地方拍感觉心里压力大,14寸桨那是血碟子危险,小的呢好带但是续航时间太短,刚找到镜头感就响了,呵呵。。。顶楼主

网友:
很好,实用,飞行时间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还没挂上去,云台是最便宜的那种无刷云台,比较重,220克,加上狗300克左右,5200的电池飞行时间估计 ...

你好 新入模 云台知道是什么 狗指的是什么?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四轴就是比较纠结,大的出去飞感觉不是很方便,而且有些地方拍感觉心里压力大,14寸桨那是血碟子危险 ...

这套电子设备原本配650机架的,就是外出携带不方便,回头率太高,而且挂个狗觉得没必要那么大,前段时间看朋友的精灵太爽了,然后再结合其他机架的特点,在电子设备没更换的前提下搞了这个机架,能有15分钟的话已经很满意了,精灵也是这么点时间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新入模 云台知道是什么 狗指的是什么?请赐教

云台可以控制摄像设备的角度,还可以在飞行设备摇晃的同时保持摄像设备尽可能小的晃动。狗指的是GOPRO,体积重量都小,但画质比较好

网友D:
其实F450 用垃圾F4006电机,可以25min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F450 用垃圾F4006电机,可以25min

配多大的螺旋桨啊,我这机架才400大,最大上10寸螺旋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碳管直接钻孔,中心板用螺丝直接贯穿碳管夹住,硬度还可以,就是担心用的时间不长就松动了,不过松的主要 ...

其实贯穿碳管的话可以在碳管内加个东西..防止变形破裂之类的...为啥不直接上方管呢?怕强度还是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贯穿碳管的话可以在碳管内加个东西..防止变形破裂之类的...为啥不直接上方管呢?怕强度还是太贵?

有考虑过,但是不好塞进去,倒不是防止变形破裂,是为了更好上螺丝,因为管内走线,现在就怕螺丝扭进去的时候会磨损到线,有2个螺丝折叠时要拆开来的。方管主要是考虑强度,价格好象差不多吧。其实大小差不多的管,到底是圆管还是方管强度高,自己也没测试过,都是看帖说的,还有就是我的起飞重量一般控制在1300克左右,这个重量圆管方管是否都不成问题呢,也没具体研究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考虑过,但是不好塞进去,倒不是防止变形破裂,是为了更好上螺丝,因为管内走线,现在就怕螺丝扭进去的 ...

方管主要是省去了管夹的重量....不过方管比较贵..至于强度的问题的话我觉得差不多..方管有个缺点就是螺丝拧上上去可能会变形..我觉得外面或者里面套一断铝方管正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 新入模 云台知道是什么 狗指的是什么?请赐教

GoPRO

网友E:
请问挂云台的时候用的什么脚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F450 用垃圾F4006电机,可以25min

能说一下是啥神配置么?F450可以25分钟我搞台F450算了……

网友:
3S电,450四轴23分钟路过。

网友F:
楼主是 V2216 800KV的电机??配的几寸的桨?

网友:
穷屌 买不起 2216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挂云台的时候用的什么脚架

我的脚架很简陋,但有效,最关键垂直向下的时候保证不会拍到脚架,因为脚架主要在每个电机下面,具体明天上图,正在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 V2216 800KV的电机??配的几寸的桨?

我的是900KV的,上10寸和11寸的螺旋桨,但机架最大只能上10寸,之前在其他机架也测过了,10寸和11寸其实在时间上差不多,如果800KV的话除了10、11寸还可以上12寸的

楼主:
买4006吧,60左右一个,性价比很高的,话说我用过X和V系列的,但感觉不出差别,就好象飞直机,玻桨和碳桨飞不出差别一样,我还没到那水平

网友:
管内可以塞木块啊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4915
看帖子,30分钟以上不是梦想

楼主:
头部可以,但管的中间就比较难搞了,最关键管里还有线,其实可以用尼龙柱剪成合适大小塞进去,不好塞而已,两头都要对准螺丝位

网友:
不带设备飞20分钟,很容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头部可以,但管的中间就比较难搞了,最关键管里还有线,其实可以用尼龙柱剪成合适大小塞进去,不好塞而已 ...

下螺丝那段塞木块就可以了,方便螺丝定位。前面点管钻孔还可以管内走线

网友:
LZ 再上一些细节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