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ipad地面站里的机头朝向有神马作用?

楼主(2014-05-27):
   如题:DJI ipad地面站里的机头朝向有神马作用? 怎么我设置了飞行时没有什么变化.

网友A:
是到点的机头朝向,不是飞行过程中的朝向,把停留时间设置长一点就可以看到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到点的机头朝向,不是飞行过程中的朝向,把停留时间设置长一点就可以看到效果。

这样子,  好的,谢谢

网友:
根据dji 的技术人员说法,机头朝向只能在飞机在设定点的时候进行变化。而行经过程中飞机机头都是朝着下一个点飞行的,无法改变机头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