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飞控会在降落时出现左右摇晃?

楼主(2014-05-27):
为什么我的4轴会在高度下降的过程中出现左右摇晃?上升或者悬停时都不会摇晃,你们的会这样吗?

网友:
下降速度太快?

楼主:
其他飞控都有这种问题吗?只是没那么严重?

网友:
什么飞控?

网友:
还是下降太快

网友A:
都这样 我的naza-lite也晃 听说X8一点都不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这样 我的naza-lite也晃 听说X8一点都不晃

四、六轴都会晃的,X8确实不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四、六轴都会晃的,X8确实不晃

y6怎么样 我有现成的材料 可以弄个小y6  给个意见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y6怎么样 我有现成的材料 可以弄个小y6  给个意见谢谢!

没飞过,据说也不晃

网友:
自动着陆也会么?我的450自动着陆是不会哦

网友:
我的三个NAZA下降时都晃,手里还有个玉免练手机,手动模式下,下降速度再快也不晃。估计跟飞控的算法有关系。

网友:
学习了,八轴下降不晃。还有重量,轴距,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