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2 夜航拍摄 LED干扰gopro3+镜头问题

楼主(2014-05-27):
第一次用phantom2夜航玩 结果发现镜头被LED夜航灯的光把镜头照出来了好大的光晕 无法消除!难道要用黑胶带粘上?软件能调不?求DJI出个控制开关 可以软件关闭 要不然夜航没法用啊! 各位还有没有好点的方法?

网友A:
没办法的,用黑防水胶布贴了就可以了,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做一个罩子  白天摘掉 晚上带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的,用黑防水胶布贴了就可以了,我就是这样做的

嗯 就这么干

网友B:
大疆的四个机臂上都有电调灯的,你可以把摄像头那面的电调灯给用不透光的东西给封闭起来,剩下的两个照样可以让你辨别机机夜晚在空中的位置。
有个想法如果动手能力高的话可以把电调的led灯给设计成一个可以遥控的。老鸟可以试试

网友:
有时看得眼花,干脆led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疆的四个机臂上都有电调灯的,你可以把摄像头那面的电调灯给用不透光的东西给封闭起来,剩下的两个照样可 ...

嗯!直接拔掉 有用的时候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