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魔450二月的新手,请教陀螺仪问题(小白)

楼主(2014-05-27):
在无风,离地10米高的位置,悬停定住了。脱控后,慢慢向左或右飘起走,然后越来越快  这个表现正常吗?
K8 老向左(黄灯 感度65)。E BAR V2 更奇怪 第一次向左飘,降落,断电再加电,起飞定住后,就向右飘了。(感度设的80)

修正下,高计估计5米左右,我飞的地方是学校里有小操坝,四面都是4层高的教学楼。

补充飘的表现:比如向左飘。悬停定住后,我向右打点副机翼舵,机器慢慢向右移动,然后脱控,机器会慢慢停止向右飘,然后停下,再然后向左飘起走。

网友:
6通机在不加飞控的前提下,不太可能脱控吧.......

网友:
6通电直悬停能脱控4,5秒钟就已经不错了,在悬停时要不断的修正,10米高你感觉没风,实际是有风的,在说了你调机不可能一点误差都没有。

网友A:
一切都是正常的,K8只是三轴陀螺仪,没有GPS定位功能。

网友:
楼上说的对,我的一架450 可以脱控20秒左右,有温飘

网友:
一般在飞行范围内,离地越高风越大,所以虽然地面感觉无风,但实际上还是有风的。而且就像其他朋友说的,六通就是要时时修正才能保证悬停。

网友:
450想不飘,可能吗?

网友:
正常的,我的450也是如此。

网友:
已经很好了 你想脱控上GPS

楼主:
如此,当真,你们的机器也都要漂~~!那我安心了。。。不过我也发现这个黄BAR 的最达螺距行程我还没有调过,最大的时候有点右边行程要多那么1毫米左右,,那调平了是不是不会这么飘了呢。空了试试,白天上班,下班驱车回家,吃完饭天都快黑了。。只有等周末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切都是正常的,K8只是三轴陀螺仪,没有GPS定位功能。

那450元的3GX有GPS定位功能吗?

网友:
直机就不要追求脱控了,稳得跟四轴一样,也就少了很多乐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450元的3GX有GPS定位功能吗?

3GX本身也没有GPS,但有接口可另接GPS接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3GX本身也没有GPS,但有接口可另接GPS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