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改12s,用2600mah还是3300mah的电池?

楼主(2014-05-27):
2200的可以吗?

网友A:
2200的可以

网友A:
没必要改12S啊

网友B:
根本没必要

网友C:
根本没必要啊,如果加长尾管上600的桨的话,用12S还差不多吧。

网友D:
个人觉得x5的传动不能长期在12s下

网友E(2014-11-17):
楼主 x5 改12s了吗?

网友F:
请问改12S之后用什么电机,6S的时候又用的是什么电机。。。。。

网友G:
12s马达电调差别很大哦。

网友H:
先不论电机电池容量的,X5肚子装得下两只6S电?
改了之后一系列蛋痛,主桨尺寸。。原来的重量优势。。蛋疼传动。。单薄机架。。
估计12S之下一炸差不多要重新买个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