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模小白的尝试--基于恒龙消防船壳的DIY

楼主(2014-05-27):
鄙人是玩飞机的,从来没玩过船。因为家里的小盆友喜欢船,正好手中有个闲置的550电机,所以网购了恒龙消防船的船壳、原配轴、四叶桨、原配舵,打算DIY一下玩玩。
原船配的轴长度120mm,貌似铜管内没有轴承,只套了塑料王管,感觉不太行,打算DIY一根硬轴。
手头已有外径8mm内径5.5mm硬铝管一根,直径3mm碳素钢丝若干根,m3板牙工具等。缺内径3mm外径5.5mm的轴承,打算和桨叉、联轴器等五金配件一并在t宝上买。做出来可能会成本高,图个DIY乐趣吧。
有个小白问题请教大家:t宝网上卖的恒龙320A高压版双向电调,能接在t6j的接收机上使用么?(手中没有枪控,futaba的T6J也正好闲置。)
无图无真相,请看图:

网上卖的电调

网上卖的电调

来张全图

来张全图

轴、桨、舵、电机、铝管

轴、桨、舵、电机、铝管

船壳尾部

船壳尾部

船壳头部

船壳头部

船底

船底

网友A:
没弄过
但是看有改装的朋友说这船得用小电瓶,否则因为重心高压不住船底不稳定

网友B:
个人意见``低速船`轴套可以不用轴承`你可以用铜棒车个台阶瓦,外5.6的内孔按你需要的轴直径来定`然后敲进管里。至于这电调看你用什么550了。要是高速的`你上3S的话我估计这船速度肯定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弄过
但是看有改装的朋友说这船得用小电瓶,否则因为重心高压不住船底不稳定

谢谢指点。已经准备了6V铅酸免维护电瓶一个,用来镇舱或做动力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意见``低速船`轴套可以不用轴承`你可以用铜棒车个台阶瓦,外5.6的内孔按你需要的轴直径来定`然后敲进管 ...

多谢指点。主轴的问题我还在摸索。如您所说,550电机用在这船上估计是会很快。不过我还有一个380电机,或者尝试减速。现在关键是不知道有刷双向电调能不能和航模遥控器配套使用。我的理解是,船上的有刷电机是可以正、反转的,如果用航模遥控器,如何实现正反转呢?

网友C:
“玩航模的,从来没玩过船模”——航模是通称,分空模,车模,海模,不过一般情况下指空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主轴的问题我还在摸索。如您所说,550电机用在这船上估计是会很快。不过我还有一个380电机,或 ...

可以用升降通道控制油门,升降通道可以自己会中,比较方便,我也是板控玩船,这个恒龙当救援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航模的,从来没玩过船模”——航模是通称,分空模,车模,海模,不过一般情况下指空模。

谢谢中将指点。已改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升降通道控制油门,升降通道可以自己会中,比较方便,我也是板控玩船,这个恒龙当救援船的

那直流电机正反转咋个控制呢?想让船倒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主轴的问题我还在摸索。如您所说,550电机用在这船上估计是会很快。不过我还有一个380电机,或 ...

这和遥控没什么多大关系`空模的遥控用在船模上绰绰有余的。你在开发射器时油门通道的手柄归中,然后开电调,是双向电调的话就可以实现进退了(板控我也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和遥控没什么多大关系`空模的遥控用在船模上绰绰有余的。你在开发射器时油门通道的手柄归中,然后开电 ...

懂了,多谢船长指点,您的smit做的实在太漂亮了,向您学习~.....。。。

网友:
入了条  想改来着 可是没头绪  关注中

网友:
直接买的船壳?

楼主:
是的。t宝上有卖的 “恒龙   配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t宝上有卖的 “恒龙   配件”。

一套船壳多少钱呀

网友:
用电瓶的话,充一次电可以玩好久啊

网友:
用这船做个救援船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