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轴电调的选择

楼主(2014-05-27):
好像电调只有好赢的可以选,有人说好赢铂金会和飞控的保护会有冲突的,多轴用普通版本的电调更好,是这样吗,请教

网友:
铂金30A,没有之一。别用恒力,电机没有之一。

网友A:
不用铂金你怎么用6S的电池

网友:
如果最高用到4s/30A,你可以用好盈天行者的ubec版(普通的是3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铂金你怎么用6S的电池

蜘蛛电调不能用吗?好像用的很少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蜘蛛电调不能用吗?好像用的很少哦

怕堵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