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车友帮帮忙

楼主(2014-05-27):
这个是现在的两个2s的电池串联就是4s的 我现在想改成2个2s的并联或者是4s的并联这样的话就是电量可以翻倍,有没有人改过这样可行不,对电池有伤害吗?求解

网友:
同问,是不是需要保护

网友A:
电池并联完全可以的 不过每个电池最好电池都要充满再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并联完全可以的 不过每个电池最好电池都要充满再并

不一样容量的或c数可以吗

网友:
最好一样否则 好电池死的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一样容量的或c数可以吗

肯定是不行的,连放电电流都不一样,c数都不一样。必须同一品牌同容量同c数同电压

网友:
并联串联都可以,但条件是,电池的各项系数都要一样,最好是一个品牌的。不然可以用,但对电池伤害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