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600跑尾问题

楼主(2014-05-27):
600e,马达750mx,2300转,螺距正负14,大螺距弹跳,跑尾,尾舵机是DS655.感度是43,14sg控

网友A:
14螺距。。。LZ这么爆?

网友:
750mx嘛必须爆了。

网友:
估计是太爆了,尾桨丢速了。

网友B:
陀螺仪反应速度是一个方面,尾舵机速度快慢也有影响,锁尾感度不够或是尾滑块不顺畅也会跑尾。再就是普通模式下急推油门因为转速较低,所以急推油不会有很好的锁尾效果,切3D模式,进入高转速状态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陀螺仪反应速度是一个方面,尾舵机速度快慢也有影响,锁尾感度不够或是[/back ...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螺距。。。LZ这么爆?

大爆

网友:
14度,不跑就见鬼了,你觉得你3300的电池能跟让吗?,本人飞12.5度电流就已经98a了,花牌35c的电池根本抗不住!联系看下电调参数吧!

网友:
楼主600用750MX 很暴力的,螺距又这么大 很暴 很暴。 楼主上个你的3D视频 看看

网友:
在检查机械没问题还是跑偏的话换用700的尾桨(105MM)和垂尾。别问我装不装得下,我就是这么装的。飞一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