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6平衡冲的问题

楼主(2014-05-27):
请问各位老魔友B6充电器可以设单片电芯的电压进行平衡充电吗

网友:
单片直接充就行不用平衡充的

网友A:
你意思是单单冲其中一片是么?用接头印出来,当1S冲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意思是单单冲其中一片是么?用接头印出来,当1S冲即可

B6可以充1S吗?

网友:
B6可以充1S,不要选平衡充,选锂电就可以了。

网友B:
2片以上不能单片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2片以上不能单片充

我的意思是比如冲4S锂电,能不能设单组电压进行充电,比如设3.9.四组电压都到3.9的时候就停止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意思是单单冲其中一片是么?用接头印出来,当1S冲即可

我的意思是比如冲4S锂电,能不能设单组电压进行充电,比如设3.9.四组电压都到3.9的时候就停止充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比如冲4S锂电,能不能设单组电压进行充电,比如设3.9.四组电压都到3.9的时候就停止充电

用平衡充模式,系统自动设定截止电压是4.2V。充满自动停止。为什么要充到3.9,为了作长期保存吗?你可以在充的时候随时监控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比如冲4S锂电,能不能设单组电压进行充电,比如设3.9.四组电压都到3.9的时候就停止充电

可以的,可以设置任意电压进行充电。

网友A:
单独接线当然可以,你可以拿一个1S的电池插进2S平衡头插座那里试试,只要你不插错线,充电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独接线当然可以,你可以拿一个1S的电池插进2S平衡头插座那里试试,只要你不插错线,充电没有问题。

感谢解惑,我印象里B6好像写的是2S-6S,还以为不能充1S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平衡充模式,系统自动设定截止电压是4.2V。充满自动停止。为什么要充到3.9,为了作长期保存吗?你可以 ...

可以设置的,用User Program模式设定。

网友:
要么正常充电,4.2 结束,要么用储存模式,3.8结束。

只有这两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可以设置任意电压进行充电。

谢谢。。可以嘛,,我怎么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平衡充模式,系统自动设定截止电压是4.2V。充满自动停止。为什么要充到3.9,为了作长期保存吗?你可以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设置的,用User Program模式设定。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可以嘛,,我怎么找不到

那是你米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米看说明书……

说明书里貌似没有关于单独设置单组电压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米看说明书……

把你QQ给我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你QQ给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