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3电调搭配

楼主(2014-05-27):
想配一台x3 用蝎子2520  请问电调是选用cc edge 50 lite还是铂金v3?
手头有一个铝壳的edge 50装上x3以后头罩是不是戴不上?
希望各位不吝赐教 非常感谢!

网友A:
V3不错   米多可以凤凰50EDGE

网友B:
edge 50要把电调板改造一下。。。可以去泰式贴找找照片,我记得有人po过

网友C:
凤凰50要把电调、板切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V3不错   米多可以凤凰50EDGE

但是感觉凤凰定速没有v3给力啊 有点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edge 50要把电调板改造一下。。。可以去泰式贴找找照片,我记得有人po过

找到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凤凰50要把电调、板切掉

感觉有点不好看...

网友D:
V3吧,跑曲线一样的飞。小飞机没太大必要定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V3吧,跑曲线一样的飞。小飞机没太大必要定速吧。

好吧 那就v3了 小鸡飞惯了定速曲线适应不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 那就v3了 小鸡飞惯了定速曲线适应不了了

调好就行了,U开曲线,如果感觉大螺距掉的厉害就加高两端就行了。

网友E:
用Talon35A会过热保护,有朋友用CC Edge 50, 说bec有点不够力,我也是用CC Edge 50, 未发现问题。CC Edge 50 不会顶头罩,可以切一下电调板,装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Talon35A会过热保护,有朋友用CC Edge 50, 说bec有点不够力,我也是用CC Edge 50, 未发现问题。CC Edge 5 ...

35A肯定不行的 2520功率太大35A搞不定  Edge50的bec怎么会不够力呢 在v3出来之前好像没哪个bec比它更给力了吧?
现在还是决定用v3了  不用切电调板定速还更加好用

网友:
用V3是个坑!热得要死!这个事飞X3的都站知道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Talon35A会过热保护,有朋友用CC Edge 50, 说bec有点不够力,我也是用CC Edge 50, 未发现问题。CC Edge 5 ...

我是不裝電調板,直接把EDGE 50躺在電池固定板上
BEC我覺得還ok,倒是定速不給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不裝電調板,直接把EDGE 50躺在電池固定板上
BEC我覺得還ok,倒是定速不給力啊

CC Edge 定速很好的,你设定有问题,加我Q448044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