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J10的 鸭翼应该怎么设置!自己涂装90歼10

楼主(2014-05-27):
求教各位大侠,歼10的鸭翼怎么 设置呢?因为刚玩涵道 之前 买了个全球的70歼10 炸坏了自己 觉得 歼10作为中国自己的飞机 特别喜欢 也觉得姿态非常优美,于是 又买了个 90的 自己涂装了一下,鸭翼可以动 想试下这个到底有什么用?请各位大侠赐教!
下边上点图!

网友:
涂装一弄顿时上个档次

网友:
皓业的EPS歼10……

网友:
第一张的色不错

网友A:
楼主  怎么喷的  求教 一直喷的不好

网友:
鸭翼有多种控制方式  看怎么飞了  可以只做升降辅助  也可以和副翼做差动

网友:
楼主,刚开始接触涵道,还是不用鸭翼,把他固定死,一样好飞,或者,鸭翼当水平升降舵使用。

网友B:
这机的空机有多重? 能用70涵道吗?

网友C: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喷罐涂料?这J10是EPS的,很少有喷的涂料

网友D:
LZ恕我直言,这款JJ是最难装\最难飞的JJ之一了.我们曾一次入手10架,各显神通的试过用70  90  涵道,尾推.无一好飞,飞久.现在再没人入这款JJ了.但LZ的涂装技术了得.顶一个.飞J10就用全球的练手.相当的好飞.我之所以敢说这话,因为我飞过不下6架这款飞机.现在新款的不如老款的好飞了.但总的来说还算可以.刚开始飞不需要Y翼,把Y翼固定住,固定时Y翼后部与水平线下降约1CM即可,等飞熟练了,再用Y翼,无论是与升降联动还是与副翼差动.都特别的灵活.不对之处请LZ海涵呵呵

网友:
好机,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恕我直言,这款JJ是最难装\最难飞的JJ之一了.我们曾一次入手10架,各显神通的试过用70  90  涵道,尾推.无一 ...

说的太对,机子确实男装,电池仓涵道,等等没有不需要改得,最后最严重得是这个起落架,塑料得,坑,我买了个十月歼10得固定起落架,之前飞了全球得歼10上的70涵道,太好飞各种爱,姿态优美,所以特别钟爱这个飞机,之所以折腾这个因为后边想再上105歼10,逼近这个空机190虽然难装点,全当铺垫了,所以想按着105的来动下副翼了,多谢指点,至于涂装,哎只可远观不可近观,由于不知道油漆会腐蚀泡沫,表面已经很多气泡,直接光面变磨砂,后来听说才知道要用油画颜料或者水彩颜料涂!全当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喷罐涂料?这J10是EPS的,很少有喷的涂料

我是不懂,直接搞自喷漆喷的,结果悲剧了,表面很多地方被腐蚀了,只可远观啊,呵呵,后来听说要用水彩颜料,或者油画颜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的空机有多重? 能用70涵道吗?

空机好像就200来克,可以用70,可以找卖家要改装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怎么喷的  求教 一直喷的不好

要有耐心嘛,我就耐心不够一上午喷完最后等油漆干透再喷下一道,先喷颜色最少的,然后用美纹纸贴起来,再喷下一个色,以此类推啊,我也十第一次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不懂,直接搞自喷漆喷的,结果悲剧了,表面很多地方被腐蚀了,只可远观啊,呵呵,后来听说要用水彩颜 ...

嗯嗯   喷的很不错  我喷了几次   都不想要了

网友E(2016-08-03):
板机的歼10 鸭翼怎么改?求大神回复!qq1247435523 后天就要用了!现在鸭翼的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F:
皓业的坑爹货

网友G:
楼主的飞机还活着不,涂装真漂亮,顶

网友(2017-05-03):
手艺不错,起飞视频有么?看看性能和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