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问问两桨0螺距的时候两桨纯在总螺距悬殊3度

楼主(2014-05-27):
问问我的450PRO用的是K8,调整好0螺距的时候准备调整总距的时候。一边上下螺距为正负12度的时候。另外一只桨居然上下正负螺距才9.5度的样子。问问遇到过此问题的朋友科普下我到底是哪里没对。十字盘保证已经是很平的了。先像能给我解答的朋友谢谢了!!!!

网友A:
十字盘中间(0°)平了,上下两头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中间(0°)平了,上下两头平吗?

平的。都是用的调平器了。原来靠眼睛,现在都用调平器了。就算有悬殊应该都没有3度左右的误差吧

网友:
中联变形了?

网友:
会不会是大桨夹有问题?

楼主:
哎~~~!不知道的呀。目测中联没变形的

网友B:
这种现象是不可能的,除非大桨夹臂其中一个炸歪了。查一下你的螺距规吧,或者你的操作手法问题。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螺距舵机或副翼舵机其中一个行程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现象是不可能的,除非大桨夹臂其中一个炸歪了。查一下你的螺距规吧,或者你的操作手法问题。还有一种可 ...

我都是在一个位置测螺距的哟,都是大桨平行机头测量的,我就是以为摇臂弯曲了都是换的新的也是一样的结果,你老人家说的舵机行程有问题,开始遥控器的通道我都是上下100,中立点0的,舵机行程没对的话另外一只桨平行机头测量都是12度得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现象是不可能的,除非大桨夹臂其中一个炸歪了。查一下你的螺距规吧,或者你的操作手法问题。还有一种可 ...

还有如果舵机行程问题,最小最大螺距的话十字盘肯定斜的相当明显才对,我上下十字盘都是水平的,用的调平器调的,主横轴也没问题,

网友:
十字盘上下都是平的,这证明舵机行程是一致的,舵机行程不一样被排除。除了排除舵机问题还排除了软件问题,证明软件(陀螺仪)也是没问题的。剩下的问题只有桨夹摇臂了,楼主说是新换的桨夹,新桨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只是应该,新品也有不合格的。建议测量一下桨夹摇臂是否一致,楼主还是做一下吧。

网友C:
接下来就是拆下两大桨,对调,看看结果,要注意记住9度的那个桨,就知道是桨还是夹的问题了~

网友D:
差的桨,本身就存在螺距不一至,换一幅80元以上的桨再量下看(这80元是指325的桨)

网友:
看一下链接两个桨的所有拉杆是否都一样长。

网友A:
还有一种可能是横轴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下来就是拆下两大桨,对调,看看结果,要注意记住9度的那个桨,就知道是桨还是夹的问题了~

谢谢,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可能是横轴弯了。

横轴确定没问题,都是才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差的桨,本身就存在螺距不一至,换一幅80元以上的桨再量下看(这80元是指325的桨)

桨质量问题能影响到3度的差距

网友A:
我觉得只有两种可能,一.横轴不直,二.桨夹摇臂有问题,但是这两样楼主已换新的了。我拿着我的机子看了半天,实在想不明白哪里还会有问题。楼主还是上段视频吧,让大家看看再帮你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只有两种可能,一.横轴不直,二.桨夹摇臂有问题,但是这两样楼主已换新的了。我拿着我的机子看了半天 ...

谢谢。我先换换桨看看。如果还是不行的话我就上视频了

网友E:
帮顶,我X3昨天是桨的高度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下来就是拆下两大桨,对调,看看结果,要注意记住9度的那个桨,就知道是桨还是夹的问题了~

已经排除跟桨的关系了。我互换了下。仍然一样的度数。一边12度。另外一边9.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帮顶,我X3昨天是桨的高度不一样。

新飞机是一定一样的

网友:
我的也差0.3度,这个应该是桨夹摇臂的问题

网友:
或者十字盘不标准,两个个球头离十字盘中心的距离不一致,其他实在想不出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未遇到你這問題!
嘗試;遙控器、Kbar調試軟件要調校準確!
遙控器選1s模式,所有混控關閉!
希望幫到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排除跟桨的关系了。我互换了下。仍然一样的度数。一边12度。另外一边9.5度

你把9.5°这一边的桨夹换到另一边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排除跟桨的关系了。我互换了下。仍然一样的度数。一边12度。另外一边9.5度

那就是桨的问题了~

网友:
450 pro 是可以直接调整上端连杆,消除两桨差异,我是飞越450,直接将小孔插入即可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