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4SG 与 AIO 视频眼镜的调试

楼主(2014-05-28):
这几样东西对于高手们来说再简单不过了,可对于我这样的新手,还在翻控的说明书的新手,算是一个高难度动作。研究一晚上总算把它们给凑活在一起,发帖纪念,一是给自己做备忘,二是能够帮助像我这样的新手。话不多说,一边上图一边记录。首先是这三样东西:

(顺便说下:关于这个廉价的塑料云台,确实是个很坑爹的东西,搭配的是9G舵机,安装的时候需要自己动手裁剪打磨才能将部分零件卡进去。)

———————————————————————————————————————————————
用塞斯纳上面这个7通道接收做的测试,首先云台上层的舵机接第7通道,云台下层的舵机接第6通道。

————————————————————————————————————————————
接上 AIO与FUTABA配对的教练线

——————————————————————————————————
通道设置

————————————————————————————————————————————
反向设置

——————————————————————————————————————————

14SG上面的教练功能设置

——————————————————————————————————————————————
设置AIO眼镜
(以下内容为摘抄)

·                                按住HT(TRACK按钮)然后接通电源,将进入Head Tracker菜单(接通电源后立即释放按钮),头部跟踪将发出蜂鸣声提示当前PPM工作通道,见下表.
·                                短按HT按钮选择PPM通道,长按HT按钮进入Pan跟踪范围设置模式。

Beep

PPM Channel
1 short beep
Pan CH5,Tilt CH6 (Factory default)
2 short beep
Pan CH5,Tilt CH7
3 short beep
Pan CH5,Tilt CH8
4 short beep
Pan CH6,Tilt CH7   (按照我的设置方法 一定要选择到这个上)
5 short beep
Pan CH6,Tilt CH8
6 short beep
Pan CH7,Tilt CH8
Pan跟踪范围设置
·                                进入Pan跟踪范围设置模式将发出蜂鸣声提示当前工作范围,1长哔声为90 degree,2长哔声为180 degree.
·                                短按HT按钮可改变工作范围,且发出对应的蜂鸣声。
·                                设置完成后长按HT按钮退出当前模式(将发出1短哔声),并返回至PPM通道设置模式。
设置完头部跟踪各参数后,请断开电源,并重新上电将进入正常头部跟踪功能。在使用过程中,短按HT按钮可将头部跟踪设为中心位置。
————————————————————————————————————————————————————————————
OK搞定!
另外测试了下,用教练线可以直接给眼镜供电,如果同时再用外接的3S给眼镜供电则控不供电!
上视频

网友:
我也是这控的新手  收藏了 以后有用

网友:
眼镜是亮点

网友:
双集接收眼镜 不错

网友A:
留下个记号

网友B:
问一下楼主,天地飞8X支持这个眼镜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楼主,天地飞8X支持这个眼镜么?

反正眼镜配置了一根专门的天地飞的教练线,至于究竟行不行不知道哈!最好问一下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