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一下想用多轴穿桥洞,怎样做才能保证不失控? ...
请高手指点一下想用多轴穿桥洞,怎样做才能保证不失控???

楼主(2014-05-28):
最近想试一下用多轴穿一下桥洞,又怕掉到水里,如果不用船跟的话,有什么好的方法才能保证遥控不失控,望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入桥洞前切全手动控制就行了

网友B:
注意别让桥洞阻挡了信号,剩下就看技术了

网友C:
技术练好了自然就会了

网友D:
先找个足球门练习

网友E:
要防止桥阻挡信号

楼主:
现在就是怕遥控信号中断,我用的是2.4G的遥控,听说2.4G的信号绕射信号没有433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