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云台问题

楼主(2014-05-28):
这狗云台的亮蓝色灯的陀螺仪模块除了粘相机上还能粘哪里啊 不想粘相机上拆放相机有些麻烦多 求还能粘哪里去? 我试了粘云台相机底座下面 通电云台抖 真不懂还能放哪里~
狗云台运作 ?x&sharefrom=ipad

网友:
粘在相机铝坐下面

网友A:
可以放在云台下面的板子上,但是调参数软件要改一下陀螺仪的位置参数

网友:
云台防震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放在云台下面的板子上,但是调参数软件要改一下陀螺仪的位置参数

求怎么改?

楼主:
直接粘嘛? 改参数又怎么改?

网友:
线束外套太硬,去掉

网友B:
我的云台跟楼主的也是一样,用的是迷你版BGC同样也是转到某个角度就抖而且转动的角度也小,PID加大也是样。板子问题还是电机问题?都是新买的?也一样用山狗,传感器沾在下方。

网友C:
顺便请问下,这云台推荐用的是几S的电啊?我看到有用2S的,也有用3S的,换电压需要改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云台跟楼主的也是一样,用的是迷你版BGC同样也是转到某个角度就抖而且转动的角度也小,PID加大也是样。 ...

求发个调参软件地址 然后可以发个传感器粘的位置图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顺便请问下,这云台推荐用的是几S的电啊?我看到有用2S的,也有用3S的,换电压需要改参数吗?

我用3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云台跟楼主的也是一样,用的是迷你版BGC同样也是转到某个角度就抖而且转动的角度也小,PID加大也是样。 ...

你买回来就这样子装那个传感器了?

网友:
LZ是翻个个再粘底下的?那样俯仰不就反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发个调参软件地址 然后可以发个传感器粘的位置图片吗?

第一次用手机拍的视频方向拍倒90度了别见怪

网友:
粘在相机安裝座底下,, 在软件內第一版设定好传感器向上方向...

网友D:
传感器一般放底座下面啊,不用粘相机上面。只要不改变传感器的安装角度,就不用改。

至于抖,是重心不对。要调到不管相机处于什么角度,都是平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感器一般放底座下面啊,不用粘相机上面。只要不改变传感器的安装角度,就不用改。

至于抖,是重心不对 ...

何为指不改变角度、?

网友:
看看,空拍云台太重要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何为指不改变角度、?

你不是想把传感器从相机上移动到底座上吗?

如果原来传感器对着前方,还是对着前方,

原来上方移动后,还是对着上方。

就不用改任何设置,直接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是想把传感器从相机上移动到底座上吗?

如果原来传感器对着前方,还是对着前方,

我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