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问题?

楼主(2014-05-28):
xxd电调450油门杆拉到最低
电机
还是转动怎么回事呀?还有上电电调也听不到自检声音,电机拿到耳边能隐约听见很小的自检声音。

楼主:
自己顶上去

楼主:
老将们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A:
可能情况:
1、遥控器油门通道反向了。我的T8FG和30A好盈铂金电调默认参数就不合,把油门反相就对了。
2、不小心把电调调乱了,试试恢复到出厂设置再重新较准试试。

网友B:
电调重新校准油门行程试一下。

网友C:
应该油门通道反了

楼主:
华科尔devo7e,油门开最大也能高速就是油门最低时还在转,转速也不是太快用手能捏住放手还是继续转。

楼主:
重新效准了还是那样子,电机用别的电调就没问题。

网友D:
曾经ZTW电调油门通道-140%才停车,用起来没什么异样

楼主:
我又用回xxd电调了重新初始了一次电调设置现在用着又正常了呀,真是神经病型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