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6能胜任450的外场充电吗(3S2200电池)

楼主(2014-05-28):
假如用A6同时充2个3S2200电池,按每个电池充入1500MAH,开6A充电,需要的时间是多久。我有两个计算方法:1     1500*2/6000*60=30分钟        2     1500/6000*60=15分钟     那个计算方法是正确的?

看了这么多摩友的意见,A6恐怕不行,上A9应该可以了

网友:
第一个正确

网友:
理论是这样,但实际不是这样。如果你电池够多,A6可以外场。

网友A:
第二种是对的 a6是串充

网友B:
没问题,充2200的电池开到4A没问题,十来分钟充满。我在家用3A充,15分钟能充满。

楼主:
A6是每块电芯分开充电的吗?每块电芯理论上最大可以开8A充电是吧,考虑到平衡线的通电能力,可以把电流调低点(例如2A或3A),这个想法是正确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充2200的电池开到4A没问题,十来分钟充满。我在家用3A充,15分钟能充满。

假如同时充2块,也是10几分钟充满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假如同时充2块,也是10几分钟充满吗

能,A6不用外接并充板的情况下就可以充两块3s,因为A6是6通道单独充的,所以每一路都可以最大开到8A充,充一块和充两块的时间都是一样的。现在的达普、花牌、格式都标称支持5C充电,也就是5*2.2A=11A充,但是没人敢这么玩。一般用到2.5C充顶天了,太大电流不安全也影响电池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A6不用外接并充板的情况下就可以充两块3s,因为A6是6通道单独充的,所以每一路都可以最大开到8A充, ...

明白了,谢谢

网友:
6A 15分钟绝对可以冲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是对的 a6是串充

串充的? 就是说我设定好了4A充电电流,同样设定下充一块的时间和充两块的时间是一样的?
我是6s电,用自带的并充板(难道是串充?)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串充的? 就是说我设定好了4A充电电流,同样设定下充一块的时间和充两块的时间是一样的?

对3s电池来说  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3s电池来说  是的

我是6s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是6s的

那就是并充了  和串充是两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并充了  和串充是两回事

哦… 明白了,谢谢~
@楼主:上面我第一个回答是错的,用于3s电时用a6充电器上的口两块都单独接到充电器充电时是第二个公式,如果两块都接在自带的并充板上就是第一个公式…这样整理应该就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能,A6不用外接并充板的情况下就可以充两块3s,因为A6是6通道单独充的,所以每一路都可以最大开到8A充, ...

外场一直5c充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外场一直5c充电

不是说5c不能冲,但是这样电池寿命会缩短很快,电流太大容易起火,正常锂电推荐的是1c充电,这样寿命最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5c不能冲,但是这样电池寿命会缩短很快,电流太大容易起火,正常锂电推荐的是1c充电,这样寿命最长 ...

现在我也正在验证这个问题,想看看经常5c充电对电池影响到底有多大,不过细算起来一块电池又能有多少起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我也正在验证这个问题,想看看经常5c充电对电池影响到底有多大,不过细算起来一块电池又能有多少起落 ...

期待你的测试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