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 维宏卡 怎样设置回差??

楼主(2014-05-28):
做的机器 -X 回来有5mm 回差 +X没有 好郁闷啊!
用的盗的 维宏卡 求助一下

网友A:
5mm回差?!那么大?怎么搞的呢,T槽螺杆也没这么大吧
用维宏很久了,反正起码我是没发现可以设置这个的

网友B:
5mm,不用調了,直接丟掉

网友C:
丝杠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