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环氧的施工

楼主(2014-05-28):
第一次下水,船底喷漆只做了2遍,结果有一块腻子都被浪打掉了。回来补了腻子和漆,觉得不够结实,就在外面再刷环氧,这下可好,环氧在漆面上不是均匀展开,而是像水珠一下积在上面,形成一块一块的凸起。不知道有没有模友了解该如何处理?用沙纸打平有点困难,或者是直接再刷一层?没有拍照

网友A:
粗砂纸包在木方上,几下就打平了,然后500号1000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砂纸包在木方上,几下就打平了,然后500号1000号……

打平后,没有光泽了,还能再刷吗?或者用什么进行抛光?

网友:
磨平了就可以拿用旧了的细砂纸打磨至光滑,最后用软布猛擦就有光泽了。机器抛光实话说我没掌握好,不均匀。

网友B:
将环氧打磨平整后一定要上一层腻子 再用水沙打磨 最后上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环氧打磨平整后一定要上一层腻子 再用水沙打磨 最后上漆

我是在漆面补的环氧加固的,不再喷漆能用吗?

网友:
環氧樹脂怎麼抛光都不會光亮的,刷環氧樹脂用癈舊幼齒鋸片齒邊刷,很平均的,混了顏色可免噴漆,不需打磨,夠光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在漆面补的环氧加固的,不再喷漆能用吗?

环氧如果平整喷不喷都无所谓 环氧上喷漆我没试过 不知道效果